各品牌硬盘维修做自校准的成功率有多高?

楼主(2008-02-28):
我觉得做迈拓自效成功的可能性不高,希捷的常减少容易,西数更不知道了,自校准真的很重要吗?学修盘不学自校行不行呢,太费时间了,有时自校要一天时间

网友:
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功率!

网友:
个人感觉MT的成功率高 因为磁头的故障相对ST的少一些~
ST的如果磁头没问题成功率也很高~
ST的除了砍头的我没遇到容量减小的,不过遇到几个容量增大的~
MT的经常有容量变小的情况~
几乎所有品牌的硬盘都有屏蔽了一个磁头后销售的盘,这类盘都可以恢复原始磁头数量后跑校准,一般容量都会增大~

网友:
谢谢楼上啊,现在才知道做完自校还有容量增大的,要不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