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笔记本

楼主(2008-02-28):
今天接到你一客户修笔记本.说屏坏了.我打开一看,根本开不了机.开机指示灯亮.但是屏没有反应..我想也许灯管也坏了.因为屏也坏了嘛.但是我想用诊断卡测一下,但是这个笔记本比较新型号为:KW300没有MINI的槽.有一个MINI的但是和以前的不一样.没办法.也没有这种诊断卡.不知道大家修这种笔记本的时候怎么修.那里有这种诊断卡,如果有卖的话,我想买一个.谢谢大家!对了.我接了外接显示器也没有反应.

网友:
外界CRT显示器看是否正常显示来判断是否为屏故障

网友:
我接了外接显示器也没有反应。

有些机子要用上键盘的按键转CRT才能显的。(我就见过)

还有一种方法,用示波器测屏的信号,就知板有没有输出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外接了显示器.但是没有反应.我下步想把屏拆了看看会不会显示,由于屏已经破了.是不是屏破了某些地方短路了主板保护了呢?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机器亮没亮你只要看电流上去了按大小写转换就可以了 按键时灯可以跟着变就说明开机了  还有就是一般屏碎多数为摔坏或压迫 机器到手上时先把内存重新查一下

网友:
一般你外接显示器开机前你先插好外接显示器一般都会自动切换到外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