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VC9808+,你们觉得好用吗?

楼主(2008-02-28):
本人有一块胜利VC9808+,第一映象很不错功能多,二极管档声音也大,测量时反应速度也快。买的时候花了我接近200大洋,可是好景不长用了大约1周二极管档就出现短接表笔阻值无穷大,但蜂鸣器还是叫个不停,别的功能正常。还好在保修期内马上去换了一块,由于当时使用不是很频繁再没出现那种问题。现在自己开店了才发现这种垃圾表在测量时经常误导你。最后发现是电池电压不够了,换新电池后可以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但如果你经常使用二极管档的话一块新电池最多使用3~4天就会出现那种情况(这家伙吃电池太厉害了)。终于有一天晚上加班给客户修主板的时候又不行了。当时没备用电池又买不到真想把它扔了。我郁闷得不停的用二极管档短接表笔,夜深人静的时候发现蜂鸣器太剌耳了。猛然发现是不是蜂鸣器响的时候太耗电了(因为使用其它档又是正常的),不管那么多了反正这表也换不到了。拆开它里面做工还不错,在显示屏下面发现了蜂鸣器。将显示屏拆下用刀将与之相连的线路划短并串联上一只120欧的电阻(有点大,没计算过。)装好后声音很小但可以正常使用了。改了后到现在都没换过电池。哎,真不知道胜利厂家自己没有试用过吗。

网友:
厂家没考虑用户的电池存量有多少,所以只考虑让用户使用时都能听到声音。换充电电池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