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 "07款傲月 853A预热台"的朋友请说一下效果

楼主(2008-02-28):
853A预热台(基地有)

特点:采用合金传感器数码显示能够精确控制温度,采用温度调节范围大可设定在98度~380度大面积的红外线发热盘升温快温控准适用性大

规格:型号:853A     功率:600W

温度范围:98度~380度   外尺寸:220*247*73MM

发热盘面积:130*130MM

用途:适用于电子 电器 通讯 维修等PCB板工业板的预热\加温\元件拆焊

操作:

A:预热元件(配合拆焊工具使用)

1插上电源插把PCB放在板夹上,将要加工处理的元件放在预热台的正中央

2根据元件的大小 PCB的厚薄设定好温度,打开电源开关,本预热台即会立即升温到你适盯的温度,然后恒定温度
B:拆除元件
1 架设好要加工的PCB板,把要拆除的元件放在预热盘中央
2 根据元件的大小 线路板的厚薄 PCB板上锡的熔点,设定好温度
3 设定好温度,开始升温后温度达到恒定后,注意观察元件脚锡点开始出现光亮,当看到元件脚锡点溶化时使用镊子,将元件夹起.当元件拆除后不能立刻移动PCB板,因此时PCB板上的各部元件的引脚锡点都处于溶点附近,移动PCB板会将其它元件移位.此时应将电源关掉,待PCB板上的温度降至常温才能取下PCB板

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拆主板的插槽(长度够不够)? 做BGA预热效果怎样?

网友:
我没用预热台拆过插槽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吹着吸锡器吸
长度应该是够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上面说明:发热盘面积:130*130MM
我量了几块板,SDR、DDR内存插槽的长度都在140MM左右,发热盘是短了一点.

网友:
再量一下内存插槽引脚的长度,DDR差不多120MM,SDR115左右,发热盘够长啦.

网友:
用密封电炉可以,我以前拆过,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我用过953A这东西,不大好用,说石化,对于爱变形的板子,还不如一 个电饭锅好使.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还差不多,重植南桥本人还没有学会,加焊北桥一加完主板就变形.

我试的也是这样! 不管怎么压,也变形,真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