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容量的坏盘是不是时间很长啊

楼主(2008-02-28):
修160G和250G的坏盘的话,那扫描坏道得多长时间,做自效的时间也比小容量长得多吧,看来以后的硬盘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你用的五笔?~~~~~~~~

网友:
时间长不长要看硬盘是什么毛病,如果是一两个模块坏了,那就很快

网友:
对,看是什么问题,如上所说的 “如果是一两个模块坏了,那就很快”,如果单一的修坏道的话也得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打错字了,不好意思啊,二楼怎么知道我用的是五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