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盘是换板好,还是换驱动芯片好?

楼主(2008-02-28):
有的硬盘不转,是电路板的问题,而电路板的问题大多是驱动芯片损坏,不知道驱动芯片好换吗,引脚太多了啊,可是换驱动芯片省事啊,要是换电路板的话,还得敲盘啊

网友:
换驱动就能修好的当然换驱动芯片了。

网友:
想问一下。敲盘什么意思啊?

字数不够。。。

网友:
芯片引脚多当然用热风枪啦,吹一下搞定,麻烦的是焊接回去

网友:
要看分什么情况了,就是看你显不显麻烦,其实都一样~~~~

网友:
单纯芯片坏,换芯片,也不麻烦,还有连带坏的,换板

网友:
焊驱动芯片可真难啊,不知道有谁焊过没有,我是焊不好啊

网友:
搞专业维修的,换驱动芯片挺容易的。一般都换芯片,没多少钱。而且电路板不加电,也有可能是二极管和电感坏了。

网友:
可是换完驱动芯片看不看得出有修痕啊,看得出来的话岂不是卖不出去了吗

网友:
看你的焊工水平如何了,好焊工基本上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