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45GV主板开机PO没电压怎么跑啊急急

楼主(2008-02-28):
华擎845GV主板开机POWER上没有开机电压 我跑不到这个角到那里了 各位老大帮忙啊 :'( :'(

网友:
是什么IO?
两个脚一种是:一脚接地,一脚接IO
另一种是一脚接5VSB即紫线,一脚接IO~

网友:
哦 这个是前一种 1角接地 的 哪个角接IQ的多少角啊 ???? IQ是W83627HF-AW

网友:
IO的68脚。

网友:
中间有电阻相连吗我用万用表蜂鸣档测怎么不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