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好用的示波器

楼主(2008-02-28):
想进一台带CRT读出的示波器替换我那台老掉牙的40M模拟示波器。但不知道哪种型号更适合我们搞主板维修的,前几天看了台优利得的100M彩色数字示波器不到四千元,但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修主板,还在犹豫中,哪位高手指点下  谢谢先

网友:
普源的100M液晶显示那种示波器群里有朋友用。他就是做主板和笔记本维修用。

网友:
买2手的SS-7810就行,CRT读出,100M,3CH,很好用,我就在用这个。

网友:
SS-7611到是在网上看过,买示波器最好用函数发生器测一下。

网友:
普源,优利的都可以.

与普源同一档次的,有优利的,用起来不错. 我现在用. 价格也不贵

网友:
几千块的机器!

几千块的机器,我没能力买吖..以前在一编计算机报上看到某解放军部队有战士把一块插板声卡改造后加一个软件就可以把电脑当示波器用了..具体不清楚了.如果有人懂,我现在也想搞一个..

网友:
这是我在使用的岩崎SS-7810.............

网友:
20mhz 的示波器就很夠用了
經濟能力強的買200mhz是有比較"爽"
但用到機會真的很少
修主板的一些關鍵信號點 頻率都不高
真正高頻信號對我們維修人員 看了也沒什意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你们说的示波器,SS-7810;SS-7611;SS-7821,和泰克的示波器,FLUKE的万用表,QQ:8502725;电话:13912640689;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p;shop_nick=sence17

网友:
请问飞翔老大2手的SS-7810哪有卖的,麻烦给推荐个地方。

网友B:
100M普源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