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主板开机无自检提示音

楼主(2008-02-28):
华硕P5B主板开机无自检提示音
我把P5B的bois在华硕官方网站上刷成最新的版本,运行一段时间都没问题,现在开机无提示音,显示器无视频输入,这样的情况我要按几下电脑开关才可以再开机,开机提示bois有问题(f1恢复bois)。我还是按f2仍然用现在最新的bois,不知道各位大虾电脑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主板有什么bug,听说现在华硕改进了南桥芯片,原来的和扣肉支持不好。我用不用在刷成原来的bois呀,我看网上这个最新的bois不支持降级(是什么意思),知道的哥们说一说。

网友:
是不是新发布的BIOS还是测试版的原因?
建议你还是刷回去比较好!

网友:
路过看过学习过

winson_tang -10 -1

网友:
可能是BIOS程序,是程序问题重刷.还有可能是BIOS芯片的问题,遇到这样的事就只能是BIOS芯片了,不过换的时候要注意要和之前的版本相同或几近相同,我在以前学习的时候,听过这样的视频.

网友:
最早的BIOS也出过同样的毛病,所以都刷成最新版的,我在网上查过,有不少用P5B板子的人

都遇到同样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