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版怪病!!!!高手指教

楼主(2008-02-28):
华擎P4I45GV
上电
用POW-ON点亮后转一下就停了,不动他马上又转起来。
有时后一加电就启动 但起起来以后一切都正常,开关机也都正常。
以上说的是偶尔有着样的故障。
高手们看看这是什么故障啊,不拔电源一着这样用着呢,故障都是断电以后再给电的时候犯。
还一块 就是我下面哪个帖子说的哪个故障 开机的POW-ON 没有电压 没跑道他的去向啊 ????

网友:
华擎板是这样的,应该算好板。。。。。。。。。。。。。。。

网友:
华擎主板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啊   你拔电源了 在插上是会自动开机的     你正常关机 再插电源就 不会了

网友:
哦 那这个品牌主板不算太好啊 我还以为是故障呢 谢谢 两位了

网友:
怀疑你的是内存或内存接触不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