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尾板阴极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2-28):
我想问下尾板三个阴极电压测量时需要连接显卡吗

网友:
只要显示器不是在省电状态下都行,关键是看你的习惯

网友:
谢谢,三个都没有输出,G2电压25v,显示器白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g2时候怎么评幕闪一下呢,是不是万用表不好啊

网友:
正常,用万表量g2时,屏幕会暗一点

网友:
80v电压有输入,三个阴极电压无输出,怀疑lm2476是不是坏了
另外预视放lm1246 19、20、21三脚电压为1.19v左右,是不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修好了,是视放芯片lm2476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