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河电源维修

楼主(2008-02-28):
请教一下张先生,两个银河电源毛病一样都是插上电源以后有吱吱响声,+5vsb一个为2.3v,一个4.2v但辅助电源管C5027好不知怎么修?
谢谢!

网友:
先把5VSB修正常!

网友:
谢谢!请再问一下张先生一般+5vsb不正常问题那里多一点?

网友:
+5vsb电源低是不是负载过重呢,有具体的电路图吗?

网友:
没有带负载时测量的电压值,而且吱吱声很大的

网友:
要检查输出电容是否损坏,输出整流管是否不良,如有则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