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LCD高压板的DES是什么啊

楼主(2008-02-28):
一个清华紫光15LCD黑屏  亮度调最大隐约能看见画面  拆开发现高压条上有两个像1117样子的4脚元件  上面标DES  电路板写TR5 不知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谁有这样的高压条啊  多少钱  ?可以发货   QQ:793712968
         请指教  谢谢
  [local]1[/local]

     摄像头拍的  见谅!

网友:
变压器边上的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灯的高压条,买个新的换上吧,买到你说的元件后其他元件是不是好的还说不定.坏高压条留那里有机会再研究也不迟.

网友:
一个单灯的高压板才20元左右,快递费呢??加起来就厉害了!!

网友:
修好的高压条也用不了多久.最好还是换一条

网友:
哦,原来高压条这么便宜!

不知道我们广州这边那里有卖呢!

网友:
笔记本上的元件很难找,资料也少的可怜,还是换板吧。

网友:
观察一下电路,该高压板和明基的四灯高压板结构原理是相同的,IC控制开关升压电路为自激高压发生器供电,后面的两只管子是三极管,可以使用5707来替换,问题是如何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