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及并口连接线(部分)(转)

楼主(2008-02-28):
  在电脑的使用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连接线。这些连接线外观上好像都差不多,但内部结构完全不同并且不能混用。如果在使用中这些连接线坏了,往往很多使用者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下面就给出这些常见的连接线的连线方法以便于修理或查找故障。在介绍之前先对一些市场常用名词做出解释。现在所有的接头都可以分为公头和母头两大类。
  公头:泛指所有针式的接头。
  母头:泛指所有插槽式的接头。
  所有接头的针脚有统一规定,在接头上都印好了的,连接时要注意查看。
  在接线时没有提及的针脚都悬空不管。
  下面给出串口,并口各针脚功能表以供高级用户维护电缆或接头时使用。

并口针脚功能一览表

25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联机线的连接方法
  联机线主要用于直接把两台电脑连接,分为串口(com1,com2)联机线和并口(lpt1)联机线。比较早一点的AT架构的电脑的串口有为9针,和25针两种,现在的ATX架构的电脑两个串口全部是9针。打印机的接口也是25针的但功能、外观上与AT架构的25针串口不一样。于是联机线就分为4种(9针对9针串口联机线,9针对25针串口联机线,25针对25针串口联机线,25针对25针并口联机线)其中3种串口连接,一种并口连接。并口联机线和串口联机线最大的差别就是速度,前者明显快于后者。这些直接电缆连接线的两个头完全相同可以互换的连线方法如下表:
  首先我们必须准备2个连接头,以及大约1.5米的联机线,联机线应该选用带屏蔽的多芯线,把多余未用的芯全部接在接头的金属壳(地线)作为屏蔽用。

串口连机线一览表

并口联机线一览表
打印机连接线的
  现在使用的打印机连接线端口是25针公头的,和并口联机线使用的接头针脚数一样,但打印机连接线的两个头是不一样的,分别接电脑和打印机不能互换。
  首先准备一个25针接头,和一个36线打印口接头。并且先将25针接头的18-25针脚连接在一起。把36线打印口接头的19-30脚连接在一起。然后使用一根芯把这两组连接在一起。其余线的线方法如下表

打印机连接线一览表
连接完成以后一定要认真检查看是否有错误!!避免不必要的情况发生。

外置调制解调器连接线
  现在所使用的外置调制解调器的连线,有两头,一头是通过串口连接电脑,另一头直接连接到调制解调器。连接调制解调器的是用的25针公头,也有用9针的这个连接头与25针串口连接母头有区别。连接电脑可以使用9针母头,也可以使用25针母头。
  首先准备9针或25针母头1个。连接调制解调器的25针公头1个。带屏蔽的多芯连接线1米左右。连接方法如下:

9针串口调制解调器连接线

25针串口调制解调器连接线
串口转接线
  这种转接线适用于9针串口和25针串口的转换。
  首先,根据需要(9转25或25转9)选择两个转接头。选择方法如下:
  9针转25针(9针公头,25针母头)。25针转9针(25针公头,9针母头)。然后使用尽量短的带屏蔽的多芯连接线。连接方法如下表

串口转接线一览表
Usb连接线
  Usb全称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是用于将适用USB的外围设备连接到主机的外部总线结构,其主要是用在中速和低速的外设,USB的电缆有四根线,两根传送的是5V的电源,对于一些外设可以直接利用它来供电。另外的两根是数据线,数据线是单工的,在整个的一个系统中的数据速率是一定的,要么是高速,要么是低速。Usb的针脚定义如下:

如果在某个接口或连接线上面看到usb标志图,就可以确定为usb设备无疑。并且当使用者把usb设备在机器运行的时候连接到电脑上,操作系统会立即探测到usb设备并且自动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完全不需要使用者操心,这就是它的不关机下的真正即插即用。制作usb连接线首先要有两个usb公头,usb有4个芯,所以我们只需要5根芯(第五根芯将usb接头的金属部分连接)的线就可以了,不过使用屏蔽的多芯连接线把多的芯连接到usb接头的金属部分效果会更好。

  PS:不算高深的东东但希望对大家有用,如果谁有显示器连接线方面的资料,能传上来分享下吗?

网友:
经典 ,虽然不太经常用到,收藏了,备用还是好

网友:
非常不错.我正需要呢!

网友:
显示器连接线在crt区有很多到那里详细看看 15针接好三色 和行 场这五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不错吖..我需要这类的东西!谢谢啦.

网友:
回复 #4 liu13403327758 的帖子

谢谢提醒```我这就去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