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显示器

楼主(2008-02-28):
联想显示器高压跳动,把12V脱开还是一样。把180V拖开电压不跳而且也没有震荡的声音,测量行管,2次电源电路没有找到坏件。请高手帮忙!

网友:
我自己怀疑是行场震荡快的事情,但是手头没有。

网友:
我这里很简陋,只有一块47表,请大师门帮帮忙!!

网友:
对了忘了说了是飞利蒲的板子!应该是和飞利蒲一样的,大家有没有修到过类似的问题的!麻烦说下,十分感谢!!

网友:
请说出机器的具体型号等等

网友:
LXB-F17069联想,飞利蒲的板子,17“纯平显示器。

网友:
把所测得的数据能不能多说一下,要不然很难判断,你说的

网友:
我用47表,电源次级输出12V,-12V,75V,180V,180V电压不稳,2次电源输出是50V跳动,有继电器响。12V有小于1V的跳动。5V输出正常,8V输出正常,把电源次级180V脱开加加负载,电压正常。且没有继电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