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由于长期电源供电不足导致的硬盘损坏应如何查修?

楼主(2008-02-28):
一块希捷 80G 并口坏了。 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

硬盘马达能够转动就是在BIOS无法检测到。

拔掉硬盘跳线的时候可以进BIOS 但检测不到硬盘。

插上硬盘跳线时检测到硬盘时死机。

网友:
硬盘如果长期工作在不佳的运行环境中,一旦发生问题的话估计是很难修的!就像人得病一样,外伤好整,内伤难治啊!
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
不知道MHDD是否可以修这类盘。

网友:
现在这个盘应该是不认了,MHDD也无能为力的!要专业维修工具如PC3000来处理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块希捷 80G 并口坏了。 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

硬盘马达能够转动就是在BIOS无法检测到。

拔掉硬盘跳线的时候可以进BIOS 但检测不到硬盘。

插上硬盘跳线时检测到硬盘时死机。

硬盘坏 就是坏了  不谈损坏原因  先听硬盘寻道声正常不,在接软件检查,判断电路板是否损坏, 在进一步治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 就是坏了  不谈损坏原因  先听硬盘寻道声正常不,在接软件检查,判断电路板是否损坏, 在进一步治疗

好多学问哦。呵呵 。 正在学习判断寻道正常与否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