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五脚IC ABZD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08-02-28):
请教ibm r31 五脚IC ABZD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code为ABZD的元件对应型号为MAX1615,引脚如下:

该集成块为3.3V或5V的稳压集成块,输入电压4~28V,低功耗,最大输出电流为30MA,第四脚为3.3V和5V的输出电压定义脚,接地时输出3.3V.
第五脚接高电平时,芯片输出电压.应该电路如下:

网友:
谢谢悦邦!!!
多打几个字,要不然回不了贴

网友:
我们向 悦邦 学习,提倡“我为人人的精神”

网友:
利害!

向廖悦邦同志学习!更高深的电脑维修知识还在后面等着我呢..

网友:
这个很不错的资料。。就是不知道廖兄是怎么知道abzd就是这个芯片。。有什么方法还是必须有内部资料。。

网友:
是呀,不错,要再具体点会更好,

网友(2009-02-07):
dell D600也是这个芯片短路了,插上插头就很烫。一时买不到这种芯片,有没有代换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