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HILIPS 107T的机子,刚开始有高压一会就保护,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2008-02-28):
一台PHILIPS 107T的机子,刚开始有高压一会就保护,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台机子二次电源用的是降压电路,给SFP9634的S、是186V。D极输出为75V,行管也正常,这个时候起高压,过一会就保护了,但是不亮机,后来我把TDA4841PS的2脚(X射线保护)断开,这时亮机,就是图像老是闪,不能长时间开,
后来又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听不到高压起了,一测二次开关管的D没有输出电压了,S、G极都有186V的供电,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没动其它地方的元件,为什么突然间失去高压了呢。我以为是二次开管坏,换个IRF9630(基本可以代换的),结果还是一样,TDA4841PS有10。8V的供电,+B输入非常小,零点几伏,现在我被搞糊涂了,
请老大们指点下了

网友:
我遇到的联想显示器和你的一样,你现在修好了么?是那里的问题呀?

网友:
g还没有呢,不知道怎么去搞了,现在还郁闷呢

网友:
飞利蒲的机器太难修了郁闷的很不知道从何下手呀

网友:
这台机子终于弄好了,没想到我换前一个TDA4841PS可能是个坏的
后来又换了一个新的,()以前的那个也是新的,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新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啊,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