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集成不显示的板

楼主(2008-02-28):
杂牌810公板, 插上诊断卡代码是“CI-26-52-75",跟正常的一样,而且有显示的声音,就是不显示,其他配件都换了,确定是板的问题,有那些地方可能坏呢?
  谢谢指教!!

网友:
你确定你的内存是好的吗?内存性能不良就会引起,正常启动但不显示的状况!!

网友:
上片pci顯示卡可以亮嗎
2樓說的內存是很有可能
不然就刷一下 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然还有个方法就是接上显示器,开机,在黑屏状态下按键盘的DEL进入BIOS在按F9恢复默认设置,然后按F10存盘重起看看,本人用这中方法修好几块这中问题的板子

网友:
与内存条相关,IO和BIOS也会引起................

网友:
这种垃圾板,你顺着显示卡接口的RGB信号和行场信号,走线看是否有损坏原件,检查北桥是否空焊了。

网友:
是独立县卡吗?
可以换正式驱动试下!

网友:
楼上的有图有文字你都没看清楚啊~~都没显示~换什么驱动~

网友:
就是,说话这么不负责任,显都不显示,要驱动干什么?不过还请楼主,搞好后,请相告用什么方法修好。哈哈。

网友:
收到一片内建显卡无画面, 独立卡可以显示. 查VGA接口到桥无异状, 怀疑桥虚焊, 加助焊剂加热, 故障排除.

网友:
测试卡75!

测试卡75表明硬件已没问题,换一条内存,插块PCI显卡刷一下bios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