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板的问题吗

楼主(2008-02-28):
电脑加电后,键盘灯闪烁一下,进入系统后,键盘没反应,换了一款usb键盘后故障依旧,不知是主板什么地方坏了?怎么修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查键盘电路。不行就把接口换了。

网友:
你是说换ps/2接口吗,那为什么usb键盘也不行呀?

网友:
先用 開機光碟 dos 下看看 鍵盤能不能用
dos如果可用就 重裝系統囉

网友:
谢谢四楼的提醒,在dos下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的,进入系统后根本没反应

网友:
查键盘口的组织吧,可能是5V不良

网友:
PS2接口不能用,当然要检查接口电路。看PS2及USB接口的5V供电是否正常,有些板上他们是一路供电。如果正常,看BIOS中是否打开了对USB键盘的支持。

网友:
换键盘口 5V供电的保险或电感, 键盘电路中的排阻, 排容 不行换IO 或南桥

换键盘口   5V供电的保险或电感,  键盘电路中的排阻,   排容   不行换IO  或南桥

网友:
本着先软件,后硬件,先装一下系统试试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行了在查供电,数据线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2008-04-02):
吧bios设置初始化,不行的话从装系统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