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sus p4bp南桥过热

楼主(2008-02-28):
asus p4bp主板插入atx电源未开机的情况下,南桥过热.无法开机.
直接短接绿色 黑线 cpu风扇转一下后停止 是否是南桥烧了 如何测试?最好说说测试点????
cpu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供电有没有短路 南桥烧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加一下电, 用手接触南桥, 是否速度起热.如果是那就确定南桥坏.
转下不转了.可以量下ATX电源那几个角有电压没有. 先用替换法试,换个电源试试.还是那样.再查板子几个重要点...

网友:
可能是3VSB短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SB已经OVER了,有没有集成网卡,吹掉看怎么样~~~

网友:
打下A14的阻值看看对地没有?桥估计挂了

网友:
电源我是试过了 不过是品牌机 昨天都换了新板子了 南桥坏了
换了新主板后主板指示灯都是亮的之前的主板根本就不亮 , 刚学主板维修,我测试了电源接口的电阻都是600欧姆以上,powersw插针电压也有4.75V,不过没来的及继续查找原因,人家都来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