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联想lxm-17ab

楼主(2008-02-28):
lcd 联想lxm-17ab
现象:开机绿灯亮.显示花屏(满屏横条)是程序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和屏线和屏都有可能,要一样样排除.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但最好先确定电源,屏线,还有屏的问题之后再写程序,程序标识上的印字是什么?

网友:
程序标识上的印字是:56Q1125-137-KH2

网友:
我碰到过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从简单的开始查:先查屏线,电源,主板。最后才考虑屏的问题。

网友:
代换一个驱动板,测试一下就就明白是哪里的问题了。70%-80%是程序问题。

网友(2008-04-06):
可能是屏线问题呢...............................

网友(2009-02-06):
引用 网友B:

求助:这个MCU程序谁有呀。
芯片型号:W78E065A40PL

网友:
我不修,但一般的程序是这样的,不管他是不是程序问题,先用通用驱动板把屏点亮再进行下一步检测。

网友:
恩,上楼说的不错,用板点一下把总是确定在哪里

网友:
换驱动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