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怪问题

楼主(2008-02-28):
我手里有个怪的主机,如果用诊断卡的话 代码为00或FF.这是不启 但能听到见嘀一声的开机音,之后机器就停在处理器的画面上.没有任何提示,把主板发到沈阳说是好的 处理器是好的 电源是新的 有遇见这种问题的给个思路.

网友:
你的诊断卡有问题,设置以下BIOS看下。不接IDE等设备的情况下观察。

网友:
古语说的好:尽信书不如无书,都亮机了,你还看什么测试卡,把CMOS清一下试试,

网友A:
你的测试卡是有问题的。
显示到CPU的地方就停止了。按楼上说的,清CMOS,然后看你的内存条是否有问题,换一条试下。

网友:
空板上诊断卡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卡是有问题的。
显示到CPU的地方就停止了。按楼上说的,清CMOS,然后看你的内存条是否有问题,换一条试下。

十分赞同这种说法.停在处理器的画面上说明过不了内存检测.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电源CPU内存都换了,CMOS也清了,前端总线也调了,还是老样子,没办法连板带U今天都回沈阳了,过两天再看看,会有后续报道地,忘说了,硬盘灯和电源灯常亮。

网友:
PCI接口有问题............网口OR SB .......

网友:
今天,那块折磨人的主板终于返回来,沈阳什么也没有说,就是换了个良品,我很高兴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插诊断卡,换内存 清BIOS 查键盘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