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测试数据

楼主(2008-02-28):
实时晶振两端的电压:0.84   1.08
时钟晶振两端的电压:1.60       1.58

看资料好象是说晶振起振两引脚压差应该在1点几伏左右,是不是说明这两个晶振都没有起振啊??

网友:
起振不起振有的时候用万用表不准确,买个示波器吧

网友:
那如果没有示波器,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测试吗?

网友:
我也没有示波器,和的万用表,我个人感觉,只要有电压,一般都会起振的,排除个别的情况

网友:
电压一般正常晶振不太会坏,建议买台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