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诊断卡显示A7故障原因

楼主(2008-02-28):
电脑主板诊断卡显示A7故障原因,换过几条内存、显卡、电源都不行,启动的次数多了,偶尔又能过A7,能显示但快又会死机,还有一块主板也是显示A7,不管你怎么开都显示A7,内存供电1.25V.2.5V正常,求求前辈到底是主板那里有问题,急!

网友:
内存边的小电容。小电阻损坏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已经修复了很多块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论坛上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可以搜一下,这样的问题内存到北桥的线路容易出问题,查一下内存的上拉排阻看看,

网友:
BIOS有时也会导致这种现象,你可以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内存边的小电容。小电阻出现假焊的现象。已经修复了这样的故障

网友:
时钟到IO的330排阻变质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内存不过,把内存供电管全换了,电容也换了,如果内存供电同时又给北桥供电的话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