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

楼主(2008-02-28):
一个老品牌机里面DDR256M的内存,开机经常开不了诊断卡好像是C5 还是多少的,但是开很多次有时就能开机,自检通过,换内存就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内存本身也没有什么事,可能是接触不良,把你的内存和内存槽都清洁一下再试试,

网友:
问题

把机箱和主板清洁以下。
然后在用橡皮把金手指上面灰尘察掉,
在插入内存槽试试,应该没问题的  victory:

网友:
清洁过了 没用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