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A跑26无显示,请帮忙

楼主(2008-02-28):
手中有块杂牌的845PA的主板,代码跑26,不显示,刚跑码时,小键盘灯可以控制,\
到了26时,就不能控制了.量VDDQ有1.5V.用打阻值卡打AD线,基本相同,
但有几个脚显示1(我认为这些脚可能是空脚吧,因为我用正常的板子打过也有几个为1的).
清除了CMOS还一样.不知道怎么弄了.请兄弟们给个建议.
不显示

网友:
清理下显卡插槽看看,有必要的话换个槽子。

网友:
但是跑到26后死机了啊.

网友:
你查一下北桥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估计是北桥出了问题。

网友:
本想刷下BIOS,可没有编程器,看来有必要买编程器了.

网友:
这种走到26后死机的,首先得刷BIOS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清一下CMOS,
同时通过电池放电,看能否解决!
不行的话,跑26应该是时钟问题,
测一下时钟信号,看有没有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