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71G+按开关没反应,怎么解决?

楼主(2008-02-28):
接客户一台BenQ71G+,安开关没反应,拆开测得电源板是OK的,有3.3到按键板,就是不开机,这个怎么解决啊 ?

网友:
论坛上有这方面的啊,测C5707,测对管间电容,测P沟道管是否正常 ,不正常更换之

网友:
会不回是开关坏了   我遇到过  你查下  可能事半功倍

网友:
把所有面板的开关按键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你按下开关,看会不会是低电压,多半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多半是主板问题。你换一块主板试一试应该会好的。

网友:
排除电源与按键问题,你按开关时电源灯有没有变化?

网友:
按开关时电源灯没有变化,什么反应也没有。 5555555555555555

网友:
MCU不启动,先按MCU的工作条件进行检查,最后更新程序或换MCU,实在不行换板子。

网友:
建议按刷MCU,不行的话换MCU,还不行的话再查电路

网友:
测高压一体的电源上(在高压与电源连接地方有个保险丝是否击穿),还有再测C5707是否坏.

网友:
你把开机点上 加上5伏电压如果点不亮是高压板的原因
您得修一修高压板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一般是C7507和那个.FU9024坏的多.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
接电源供应器看看电流有无跳动再规零,有的话表示有短路现象,无任何动作就可能主板mcu故障.
刚刚问题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建议先按套路出牌,在根据经验进行快速判断

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明基的按键坏了也会引起不开机现象.部分71G或71G+的通病.前题是驱动板各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2008-06-01):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跟高压板没有关系吧。我这里有一台同样型号同样故障的。正准备换驱动板。偶滴280U写不了这个MCU。

网友:
查5707 还有跟他相连的电容 (要注意的一点 检查清楚才好上电)可以改高压板

网友:
首先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12V,5V),如不正常,把高压板供电断开,高压板供电断开电压正常,按开机键观察面板指示灯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再测MCU有无开机脉冲输入。没有开机信号到达MCU,检查按键本身,按键开关到MCU之间线路,按键有无3。3V电压?如有则一般MCU供电也应正常,为MCU复位电路其本身或资料损坏。如果高压板C5707,9024击穿则12V一路保险也应损坏,固此应为MCU电路高压板电路同时损坏。

网友:
保險絲沒有斷 C5707 9024都沒有壞 還是照樣閃一下看到"BENQ"亮一下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