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盘怎么了,是固件坏么?

楼主(2008-02-28):
都西数盘,一个WD400EB,用MHDD扫了个满盘“
S
”
一个黑盘WD400BB,用MHDD测试,认到的型号是“WDC ROM MODEL-SABRE",扫了个满盘“
!
”
是固件坏了么,用PCI3000 2.4怎么修?
mhdd

网友:
估计还是译码表出问题了
据说黑盘全盘!很难修,修过的出来说说啊

网友:
很可能是译码表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问过姚老师,他说得重建以码表就可以啦
满盘“S”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清G表,然后重建译码表,最后内部低格看看

网友:
重建译码表没用的,也不可能是加密,这种坏盘做自效准不知能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