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C2335三极管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8-02-28):
ATX电源中一个三极管被击穿了,型号是C2335,手边没有这种型号,其它的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谢谢.

网友:
C2335是ATX电源中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吧,C3866、C5027、BUT11A等很多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C2335 500V 3A  40W ,找耐压,功率比其大的三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