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速度慢

楼主(2008-02-28):
型号:IBM R40
   故障现象:开机进入系统至少30分钟以上,起初怀疑硬盘问题,拔掉硬盘还是老样子,进CMOS速度一样很慢很慢,不知道什么故障,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的师傅请教一下.

网友:
IBM机器在检测不到硬盘或检测异常的时候,响应会很慢,但30分钟也太夸张了.在刚开机的时候按一下ESC键看它的检测状态,看看认设备是否正常,再有就是键盘有短路的时候也会引起响应慢.

网友:
拆靠主板仔细检查  看有无进水腐蚀之类 再就是感觉温度有没异常发烫的地方 看电流是否过高 更换CPU 内存  更新BIOS 最后还不行就需要检查南桥  不过这个机器SB和显卡容易脱焊  一般加热就可以好 至于这么慢怀疑是外设的器件出问题了  开机进系统要半小时 楼主也真有耐性等啊

网友:
把光驱拿出来 再重新放进去 试试看 有可能是 光驱 没有接触好 也会出先很慢

网友:
显卡挂了。。。 :( :(

网友:
有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30分钟的,没见过!!

网友:
把能拿下来的都拿下来。。硬盘。光驱,网卡,,在开进bios看看。。如果还慢。。就只有拆板子。裸板点起。看诊断卡定在那了。。应该是检测到什么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2008-03-31):
最小化测试下嘛,,剩个主板,cpu,风扇 开机看看

网友:
楼主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啊,如果解决了的话,说出来分享分享啊.

网友:
路过,没有建议,不知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能是coms设置有问题吧,要不就是散热不好,最好看看coms设置。

网友:
把硬盘。光驱,网卡.电池都拿下来.还有可能是内存问题.换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