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I3000如何修这类盘?

楼主(2008-02-28):
用MHDD测试的时候,金8的盘型号认到的是:MAXTOR N40P NAR61590
金9的盘型号认到的是: MAXTOR CALYPSO YAR41BW0
扫描时同样是这样提示:
NOTICE
:This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LBA mode,MHDD will not word with this driver.
是固件的事么
用PCI3000如何修这类盘?
Word

网友:
查一下1F是否正常
应该是固件出问题了,查一下模块先

网友:
根本没有认盘
明显的固件错误
跳安全模式,加载LDR,检查一遍模块再说吧

网友:
根本没有认盘 NP40是认板的,就这种硬盘的板能认到型号,单挂板也认这个型号
明显的固件错误
跳安全模式,加载LDR,检查一遍模块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拉 我试下!
可是怎么检查模块啊?

网友:
在TOOLS菜单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了,是程序扩展子菜单的 View modules ,打开了,怎么看啊?不懂?

网友:
在请问下,PCI3000怎样写固件的啊?

网友:
固件坏了就会不认吗及认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