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GL不认内存

楼主(2008-02-28):
用打阻值卡测2.5v供电正常 所有AD线对地阻值一样 440左右 时钟全部是1.3V 系统总线为3.3V 更换附近的MOS管和驱动IC  还是一样 检测卡走到C1  没思路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请大家帮下忙...

网友A:
内存负载电压1.25V是否正常? 可以更换产生元件试下。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更换内存插槽试下,这种槽子不这么好。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果参考电压正常的话,刷一下主板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负载电压1.25V是否正常? 可以更换产生元件试下。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更换内存插槽试下,这种槽子不这么好。

内存负载电压1.25V正常 上拉供电 1.25V也正常 郁闷啦 供电都正常 为什么会不认内存呢 两个槽都试啦  还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果参考电压正常的话,刷一下主板的BIOS吧。

BIOS刷了 还是一样 C1 ....

网友:
还会跟什么有关系?时钟IC 14.318晶振 SB NB...请大家帮帮说下 还有哪些容易坏?

网友:
BIOS刷下,U座 北桥压下 不行用试波器找下时钟

BIOS刷下,U座   北桥压下  不行用试波器找下时钟

网友:
可能NB坏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U上得高了点啊~~~~~~~~~

网友:
北桥空焊也有影响的,按压看看

网友:
用无水酒精洗一下插槽, 之前遇过也解决了故障.

网友:
电压都正常,ad线阻值正常那么就有可能是时钟的问题,用示波器测下......测下内存复位呢?...刷BIOS不行的话,换个I/O.....最后北桥挂了吧

网友(2008-04-02):
北桥芯片压住看看 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同意13楼,换IO试试,或者卸掉晶振的滤波电容

网友(2008-12-16):
个人意见刷BIOS 和换I/O

网友:
个人碰到个,显卡坏了,报内存不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打阻值卡测2.5v供电正常 所有AD线对地阻值一样 440左右 时钟全部是1.3V 系统总线为3.3V 更换附近的MOS管和驱动IC  还是一样 检测卡走到C1  没思路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请大家帮下忙...

看你那主板也太脏了,你用纯酒精先洗内存槽,很多时候是内存槽脏造成不过内存的。

网友:
新手  我感觉先清洗下槽,还有不知道楼主换没换别的内存试试  或许是接触的不好,我感觉c1的多半是没插好的缘故  因为好多槽都脏了 弹性也不好

网友:
曾经换IO换好了好几块这样的板

换IO吧

兄弟

网友:
这样的话 就没有必要在修了 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北桥了
这样的主板也不是很值钱
修了花时间和精力
说不定北桥弄了  还有其他的更大毛病
  要是修的话 就给北桥加焊吧!!

网友:
个人一件
这个问题,我倒觉得先不要急着换IO ,量下北桥的上的电容阻值看看(把北桥的散热片拆了量)

网友C:
北桥挂了

网友:
换根内存条,还有就是用酒精刷刷内存槽子,还有CPU也可以换换

网友:
达义也在啊,我也过来顶一个

网友:
用橡皮把金手指擦一下/或许金手指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