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的D0的问题

楼主(2008-02-28):
一块华硕p4pe2-x的主板,测得cpu,内存的电压,时钟都正常,加上显卡,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的时候诊断卡上显示d0错误 ,到目前为止,这块主板就不能被点亮,只显示d0错误 ,不知道哪位高手遇见过没有,该怎么解决。

网友:
检查USB接口对地数值是否正常。 另外挤压南桥试下,看是否空了。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cpu座也要检查一下,可以撬开看看座子正是否变形了

网友:
CPU座 桥 压一下看看, BIOS 内存打下阻值看看

CPU座   桥  压一下看看,   BIOS    内存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2008-12-02):
我的板子跑ED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有没有监控芯片,有的话换掉,没有件换就把3。6脚连接,试一试吧,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有北桥空焊的问题,压压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