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怪声音?

楼主(2008-02-28):
每次开机时,D的一声,开着了。正常,接着喇叭发出长鸣一声,显示器才有信号到。是什么问题?还有一块板就是每次开机时,POWN灯狂闪,拼命报警,嘟嘟响,显示器没显示?按下一POWN开关不能关机,硬拔电源线。换了电源和内存。毛病照旧。望高手们指点点?谢了。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先刷新BIOS试

网友:
重新清扫机箱里的灰,并清理一下板卡等看看!

网友:
第一块是正常的声音吧,长鸣一声说明显卡检过了显示,后一块就不好说了,跑什么码要详细说下

网友(2008-04-05):
学习了 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样的 最后检查是显卡没插后 松动 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DIY装机出现的,不应该发到这里做为故障来修。你检查过什么?重新插那些设备了吗?

网友:
我的电脑不能启动,声音更是奇怪。经过排除法,什么都拆掉,包括CPU都拿掉了,通电后机箱喇叭仍是怪叫。声音音调大概 3,1,2,4,2,1,4,2,4 郁闷...

网友:
楼上的主板是什么牌子的?不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主板是Aopen( 建碁)的,CPU 是 AM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