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71D结构原理

楼主(2008-02-28):
UT 71D 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9999条记录。。。这点有类似FLUKE189。
它为 4 3/4(或4.5位,满字 40000),内部基准为 MAX6190
图一:双表记录测量中
图二:内部基准: MAX6190
图三:6190的基本指标
图四: 被拆开的UT71D
我估计MAX6190旁边的多圈VR2就是调节基准电压的。

网友:
这个表看起来做工不错啊,买成几钱啊?

网友:
树叉用的什么相机?

网友:
fluke的质量没话说, 用过fluke不会想再用其它牌子, 看习惯黄色的, 红色看起来有点怪.

网友:
FLUKE经典只有85、87、187、189现在又新出来了287,可以说71D部分性能已经接近189,虽然A/D速度还是没有189的快,但性价比已经很高了,PCB的做工现也很不错,贴片工艺更比以前的70D的要好的多,价格又和FLUKE17B接近,但71D是五位的,结构设计更合理,71D是二次注塑。

网友:
我从北京飞云达五金机电有限公司买UT71C花了695元,走的配货,货到付款

网友A:
我还用4个件做了一个二极管稳压值测试器,很准的。
从万用表电池正极出红线,分2路,一路过IN4007正极,负极接1K欧,另一路过500K欧。2路合1过400V47微发正极,负极回万用表电池负极。
第一步,拨交流电压档,2表笔插电源插座充电;
第二步,拨直流电压档,红表笔接稳压二极管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即显示其稳压值。
其他数字表也适用的。
它的作用就是在你不知道一个稳压D的稳压值时,可以用它精确地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用4个件做了一个二极管稳压值测试器,很准的。
从万用表电池正极出红线,分2路,一路过IN4007正极,负极接1K欧,另一路过500K欧。2路合1过400V47微发正极,负极回万用表电池负极。
第一步,拨交流电压档, ...

能否出个原理图,这样可作为电压基准作调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