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版主及各位高手梦想家7K1r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2-28):
如题一台梦想家7K1r显示器,烧行管检查是高压包问题,换高压包后显示器行间歇起振,起下停下,二次电源亦随知摆动,不知何故,请指教?
显示器

网友:
我看应该查一下行场扫描IC,这三者它可都管。

网友:
所换的高压包型号对不? 行周边还有没有元件没有检查到的?

网友:
断开高压包电源,看供电正常否?测行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