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4寸烧电源管

楼主(2008-02-28):
烧电源管,另有2个电阻也可能变值,一个是栅极的,色环是棕,绿,黑,金,紫。我认为是15欧吧。第二个是接源极的到地的,色环是棕,金,金,金。我认为是0.1欧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第2个色环好象不对吧?

网友:
应该是多少才对啊,2个电阻都是。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啦

网友:
有个电阻计算阻值的软件,一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