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接口问题同时伴USB问题。。

楼主(2008-02-28):
联想早期的天骄机。没仔细看。
问题就是鼠标插上了。鼠标灯亮,一按开机键,灯反而灭了。进了系统后右键和滚轴能用。不以移动和左键(灯还是不亮)。。
后面插USB鼠标也是同样问题,但进系统后啥都不能用。但前置USB插上鼠标后灯开机关机都正常亮,但就是啥作用也不起。
还有键盘。一会开机能用。一会开机时又像是冲突似的不能用。一按键就滴滴响。
我测了下键鼠的第四针,电源供电正常。数据针那我就不知道了。。
想问一下。问题大致在哪个地方?还需要哪些测量?谢谢了

网友:
前两根是电压5V,中间四根是数据阻值要一样,你好好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