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断电造成的开机不加电

楼主(2008-02-28):
突然停电
然后按开机按钮就没有反应了
想请问下高手一般突然断电会引起什么烧毁或者故障
导致主板不加电呢?

网友:
就常见的就是电源.还有就是复位BIOS.一般来说是不会烧其它硬件的.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
我想着如果换电源还不行的话
刷bios应该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清下CMOS电池估计能解决,不行的话可能主板的触发电路遭殃了~

网友:
按四楼说的不行的话就直接换IO.

网友:
你可以试下,把电源20针插头,拔掉,然后再插上主板,我估计问题肯定能解决。

网友:
首先先确定你的电源是否完好,短路14与任意一根黑线,看电源风扇转否?来判断电源好坏!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那你就着手维修你的主板的开机电路吧!希望不是南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突然断电应该不会坏什么东西,
清一下CMOS,同时将电池放电
就差不多了;若还不行,将电源线拔掉
放置一分钟左右,开机准行!

网友:
一般清COMS就可以解决很多怪问题

网友:
你试过长按开机键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