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K8X800 主板问题

楼主(2008-02-28):
青云K8X800 主板,要不段的清cmos和拔内存才能点亮,点亮后点del进cmos就死机,然后就点不起来,然后清cmos好几遍后又能点亮,问一下这是cmos问题吗,还是哪问题,新手望解决
主板

网友:
忘了说了,此板曾经烧坏独立的5700显卡和cpu,朋友说手空,就是清理了下主板什么的,就这样了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有可能是南桥了,残啊~~~

网友:
刷BIOS了没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问题?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还得把它给吹下来,我原来想进dos刷的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BIOS的问题,重写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