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796不能上133外频

楼主(2008-02-28):
我这有块MS6796.跑05  BIOS灯不亮.不能上133外频只能是100.别的使用正常.找不到头绪啦,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换了一块诊断卡这次跑FF96.这块卡没有BIOS灯,IRDY不亮

网友:
不会这块主板就不支持133的CPU吧~!!!!!!!!!!!!很多主板都不支持133的!

网友:
下载学习了,谢谢提供!!

一剑飘香 -10 想灌水,让你当乞丐,这有东西下吗

网友:
这块板子是支持166的,以前能用着,前些时候不亮啦,换了个管亮了,就这样啦,一直放着没用,最近有时间想弄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我呀 :'( :'(

网友:
换的是否是同型号的管?还有就可以清洗下CPU座子

网友:
那请问BIOS灯不亮 一般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