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时钟脚对地阻值大

楼主(2008-02-28):
键盘时钟脚对地阻值大,蜂鸣档显示1点几,跑线路之后到一个排阻,和两个k723,不知k723是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是否k723的问题,可用那些型号代换,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是场应管还是三极管?量一下不就知道了,最好是下下来再量。

网友:
谢谢,是小贴片元件 ,场效应关的话,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我是新手不是太熟,请教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