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笔记本BGA哪些植锡网用的更多一些?

楼主(2008-02-28):
准备买0.6MM 0.76MM的通用网各一张 。
其他的买哪些好呢?
麻烦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的BGA好像和主板的不太一样啊,我也有所疑问,还请笔记本高手来解答~~~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是54个一套的钢网

网友:
54个一套?价格不菲吧?

网友:
一些北桥要买专用的钢网才能用,通用的用不了。

网友:
还是买单独的吧 通用也基本等于都不能用 现在我做BGA比较多的是
DBM FBM ATI7500 855PM
855GM 还有很多诸如SIS962UA 650 和IXP 400 450 150 还有一些显卡X300 9700 GO5200等 太多了 还要准备915GM 945GM GBM 至于那些小的0.5的就象DELL的SMSC 和网卡 等等 一下子想不全的 这些都要用到的,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业务 钢片全了做事的效率会大大提高 要全靠手工的话真是很费眼睛哦

网友:
能用一对一的网是最好的,做起来速度快点,如果你是刚开始搞维修,冲劲还在就算没有网也可以植珠的,大不了手工摆.我以前就手工摆过一个848的北桥,900多颗珠子一个个摆上去,眼都绿了.还好最后做成功了.

网友:
嗯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建议
我先定了0.76 0.6的万能网 还有855GME 还有一张显卡网 其他到时候看要什么再买

网友:
谁那有945 965的网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