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480CT本本解密

楼主(2008-02-28):
如题,

强调,该本本无并口,无串口,无软驱.拆机不知也不知那个地方是密码存储芯片

网友:
看有没有24c的东东
另外这个可以用USB的解密狗解密 不过要花钱买!
http://www.nbpassword.com/toshiba.html
USB解密狗解密
取下笔记本的电池->插入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加密笔记本开机->将USB解密狗插入加密笔记本的USB接口中->红色的LED灯将闪烁->回车确认红色的LED灯就停止闪烁->绿色的LED灯将闪烁3次(每闪烁一次按一次回车)->三次绿色LED闪烁完成后->红色的LED将亮->拔掉电源适配器,笔记本强行关机。
重启加密的笔记本,笔记本显示以下信息:
System BIOS configuration error ?Press [F1] to continue
按F1进入BIOS设置,设置为默认值,保存重启。密码将消除!
解密狗支持以下笔记本:
Portege 2000 Series    Portege 2010 Series    Portege 3010CT          Portege 3015CT
Portege 3020CT          Portege 3025CT          Portege 3110CT           Portege 3440CT
Portege 3480CT          Portege 3490CT          Portege 3500 Tablet     Portege 3505 Tablet
Portege 4000 Series    Portege 4005              Portege 4010 Series    Portege 7000CT
Portege 7010CT          Portege 7020CT          Portege 7140CT           Portege 7200CT
Portege 7200CTe        Portege 7220CTe        Satellite 1000 Series     Satellite 1000-S157
Satellite 1000-S158     Satellite 1005-S157    Satellite 1005-S158      Satellite 1100 Series
Satellite 1110 Series   Satellite 1130 Series   Satellite 1200 Series    Satellite 1200-S121
Satellite 1200-S122     Satellite 1400 Series   Satellite 1400-S15       Satellite 1400-S152
Satellite 1405-S151     Satellite 1405-S152     Satellite 1405-S171     Satellite 1405-S172
Satellite 1410 Series   Satellite 1410-S105      Satellite 1410-S106     Satellite 1410-S173
Satellite 1410-S174     Satellite 1415-S105      Satellite 1415-S106     Satellite 1415-S115
Satellite 1415-S173     Satellite 1415-S174      Satellite 1500 Series    Satellite 1550CDS
Satellite 1555CDS       Satellite 1600 Series    Satellite 1605CDS        Satellite 1625CDT
Satellite 1675CDS       Satellite 1695CDT        Satellite 1700 Series    Satellite 1710CDS
Satellite 1710XCDS     Satellite 1715XCDS      Satellite 1730              Satellite 1730CDT
Satellite 1730XCDS     Satellite 1730XCDT       Satellite 1735              Satellite 1750
Satellite 1750CDT       Satellite 1750XCDT       Satellite 1755            Satellite 2300 Series
Satellite 2400 Series   Satellite 2400-S201      Satellite 2400-S202      Satellite 2400-S251
Satellite 2400-S252     Satellite 2405-S201      Satellite 2405-S202      Satellite 2405-S221
Satellite 2410 Series   Satellite 2410-S185      Satellite 2410-S203      Satellite 2410-S204
Satellite 2410-S205     Satellite 2410-S206      Satellite 2415-S205      Satellite 2415-S206
Satellite 2430 Series   Satellite 2430-S255      Satellite 2430-S256      Satellite 2435-S255
Satellite 2435-S256    Satellite 2450 Series    Satellite 2455-S3001     Satellite 2455-S305
Satellite 2455-S306   Satellite 3000 PS300C  Satellite 3000 PS302C Satellite 3000 Series
Satellite 3000-S304   Satellite 3000-S353       Satellite 3005-S303     Satellite 3005-S304
Satellite 3005-S307   Satellite 3005-S308       Satellite 3005-S403     Satellite 3020 Series
Satellite 5000 Series  Satellite 5005-S504      Satellite 5005-S507     Satellite 5005-S508
Satellite 5100 Series  Satellite 5100-PS510Q  Satellite 5100-PS511Q Satellite 5105-S501
Satellite 5105-S502    Satellite 5105-S607       Satellite 5105-S608     Satellite 5105-S701
Satellite 5105-S702    Satellite 5105-S901       Satellite 5110 Series  Satellite 5200 Series
Satellite 5200-PS520Q Satellite 5200-PS522Q Satellite 5205-S119    Satellite 5205-S503
Satellite 5205-S504     Satellite 5205-S505       Satellite 5205-S506   Satellite 5205-S5151
Satellite 5205-S703     Satellite 5205-S704       Satellite 5205-S705   Satellite 5220 Series
Satellite Pro 6000 Series                                 Satellite Pro 605x     Satellite Pro 607x
Satellite Pro 6100 Series                                 Tecra 9100 Series     Tecra 9000 Series

网友:
键盘下面看看有没有EEPROM芯片24c02w8
哦 只顾着回帖了,没注意二楼已经给出了网址,不好意思

网友:
二楼提到的那个伙计,我几个月前就联系他了,USB KEY没出来.

网友:
笔记本解密大部分为两种,一种是类似24C08的密码芯片,另一种是重新刷写不带密码的BIOS,我用580U编程器可以搞定大部分。有时懒得拆机刷BIOS,呵。一般要准备一个8PIN转换座,一个32PIN转换座。
还有一种是带指纹芯片的,必须原型号而且是拆机的芯片替换。市场买来的只是空的是不行的。比如部分IBM的T43有及T60就有这种芯片,这种在东芝上一般没有。

网友:
看主板上有没个93C46的芯片,有就直接更换一个新的空芯片看看

网友:
可以用USB的解密狗解密 不过要花钱买!

网友:
只要价钱合适,花钱也可以的,经验照送.问题买不到USB解密狗.十三贴上的那个冬瓜说USB狗还没弄好!

网友:
东芝3480CT有个扩展屋,有并口,串口,不知解密行不行.

网友:
个人认为你有板卡维修的经验的话,直接刷新BIOS最直接

网友(2008-04-01):
真牛啊

这好的资料啊,谢谢楼主了还有没有更多的本本解密资料哦,我想学习

网友:
东芝 (Toshiba)笔记本解密
简介

Toshiba笔记本解密的方法有KeyDisk、并口解密狗、USB解密狗、重新刷BIOS、修改密码芯片数据等。最新的迅驰机器解密需要售后服务来算密码,有点像DELL解密了。

用KeyDisk解密

只适合老本子,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KeyDisk下载

并口解密狗解密

第一种并口东芝解密狗的制作方法是:找一个并口把其中的几根针短接起来就行:1-5-10 \ 2-11\3-17\4-12\6-16\7-13\8-14\9-15\
第二种并口东芝解密狗的制作方法是:13-19\14-22\15-24\16-21\17-11\20-10\23-9\
使用方法:在没开机前先把东芝解密狗插在并口上,然后开机就能跳过开机密码,完后进BIOS中更改一下密码就行,例如东芝2410、1410等。有些型号的笔记本直接就把密码清除掉了。
有些东芝本本没有并口,可以通过转接卡来转接为并口进行解密。

USB解密狗解密

取下笔记本的电池->插入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加密笔记本开机->将USB解密狗插入加密笔记本的USB接口中->红色的 LED灯将闪烁->回车确认红色的LED灯就停止闪烁->绿色的LED灯将闪烁3次(每闪烁一次按一次回车)->三次绿色LED闪烁完成后->红色的LED将亮->拔掉电源适配器,笔记本强行关机。

重启加密的笔记本,笔记本显示以下信息:

System BIOS configuration error ?Press [F1] to continue

按F1进入BIOS设置,设置为默认值,保存重启。密码将消除!

USB解密狗支持以下笔记本:

Portege 2000 Series    Portege 2010 Series    Portege 3010CT          Portege 3015CT

Portege 3020CT          Portege 3025CT          Portege 3110CT           Portege 3440CT

Portege 3480CT          Portege 3490CT          Portege 3500 Tablet     Portege 3505 Tablet

Portege 4000 Series    Portege 4005              Portege 4010 Series    Portege 7000CT

Portege 7010CT          Portege 7020CT          Portege 7140CT           Portege 7200CT

Portege 7200CTe        Portege 7220CTe        Satellite 1000 Series     Satellite 1000-S157

Satellite 1000-S158     Satellite 1005-S157    Satellite 1005-S158      Satellite 1100 Series

Satellite 1110 Series   Satellite 1130 Series   Satellite 1200 Series    Satellite 1200-S121

Satellite 1200-S122     Satellite 1400 Series   Satellite 1400-S15       Satellite 1400-S152

Satellite 1405-S151     Satellite 1405-S152     Satellite 1405-S171     Satellite 1405-S172

Satellite 1410 Series   Satellite 1410-S105      Satellite 1410-S106     Satellite 1410-S173

Satellite 1410-S174     Satellite 1415-S105      Satellite 1415-S106     Satellite 1415-S115

Satellite 1415-S173     Satellite 1415-S174      Satellite 1500 Series    Satellite 1550CDS

Satellite 1555CDS       Satellite 1600 Series    Satellite 1605CDS        Satellite 1625CDT

Satellite 1675CDS       Satellite 1695CDT        Satellite 1700 Series    Satellite 1710CDS

Satellite 1710XCDS     Satellite 1715XCDS      Satellite 1730              Satellite 1730CDT

Satellite 1730XCDS     Satellite 1730XCDT       Satellite 1735              Satellite 1750

Satellite 1750CDT       Satellite 1750XCDT       Satellite 1755            Satellite 2300 Series

Satellite 2400 Series   Satellite 2400-S201      Satellite 2400-S202      Satellite 2400-S251

Satellite 2400-S252     Satellite 2405-S201      Satellite 2405-S202      Satellite 2405-S221

Satellite 2410 Series   Satellite 2410-S185      Satellite 2410-S203      Satellite 2410-S204

Satellite 2410-S205     Satellite 2410-S206      Satellite 2415-S205      Satellite 2415-S206

Satellite 2430 Series   Satellite 2430-S255      Satellite 2430-S256      Satellite 2435-S255

Satellite 2435-S256    Satellite 2450 Series    Satellite 2455-S3001     Satellite 2455-S305

Satellite 2455-S306   Satellite 3000 PS300C  Satellite 3000 PS302C Satellite 3000 Series

Satellite 3000-S304   Satellite 3000-S353       Satellite 3005-S303     Satellite 3005-S304

Satellite 3005-S307   Satellite 3005-S308       Satellite 3005-S403     Satellite 3020 Series

Satellite 5000 Series  Satellite 5005-S504      Satellite 5005-S507     Satellite 5005-S508

Satellite 5100 Series  Satellite 5100-PS510Q  Satellite 5100-PS511Q Satellite 5105-S501

Satellite 5105-S502    Satellite 5105-S607       Satellite 5105-S608     Satellite 5105-S701

Satellite 5105-S702    Satellite 5105-S901       Satellite 5110 Series  Satellite 5200 Series

Satellite 5200-PS520Q Satellite 5200-PS522Q Satellite 5205-S119    Satellite 5205-S503

Satellite 5205-S504     Satellite 5205-S505       Satellite 5205-S506   Satellite 5205-S5151

Satellite 5205-S703     Satellite 5205-S704       Satellite 5205-S705   Satellite 5220 Series

Satellite Pro 6000 Series                                 Satellite Pro 605x     Satellite Pro 607x

Satellite Pro 6100 Series                                 Tecra 9100 Series     Tecra 9000 Series

修改密码芯片数据解密

以Toshiba Tecra M1笔记本解密为例说明

Toshiba Tecra M1有两个密码,一个是用户密码(开机时询问,需要输入),一个是管理员密码(在BIOS中锁定部分设置)

1.取下笔记本电源和电池。

2.拆笔记本附属设备(硬盘、光驱等)、键盘等。(参考笔记本硬件维护手册)

3.在笔记本键盘下面找到EEPROM芯片24c02w8。

4.用编程器读出EEPROM的数据。

5.修改读出的数据。将地址0x10-0x17 和 0x20-0x27 改为 FF(去除用户密码),将0x28-02f 和 0x38-0x3f 改为 FF (去除管理员密码),然后将改好的数据写入EEPROM中。

6.装好笔记本,加电开机,密码清除!

最新迅驰笔记本解密

此方法适合以下型号的TOSHIBA笔记本: (继续添加中)

Portege R100, M100, M200, S100-S113TD, S100-S213TD, M205-S810, M205-S809, R200-S214, R200-S234, M400-ST9113, M400-S4032, M400-S4031, R200-S2032, R200-S2031, M405-S8003, M400-S933, M400, R205-S2062, R205-S209, M300, R200-S2062, S100-S1133, S100-S1132

Qosmio F15-AV201, G25-AV513, F25-AV205, G15-AV501-R, F15-AV201-R, G35-AV650, G35-AV600, G15-AV501

Satellite R15-S822, R15-S8222, R10-S613, R10-S820, A55-S1064, R10-S804TD, R15-S829, R10-S802TD

Satellite Pro M10-S405, M10-S406, M15-S405, M15-S406

Tecra M1, M3-S311, M3-S212TD, M4, M4-S115TD, M4-S335, S3-S411TD, S3, M3-S316, M3-S336, M4-S535, M4-S515, M4-S435, M4-S415, M4-S315, M5-S5331, M5-ST1412, M5-ST8112, M5, M3-S737TD, M5-S433, M3-S636, M4-S635, M3-S331, M3, M2, M2V

libretto U100, U105, U100-S213

根据以下方法使用反馈码(应答码)清除BIOS密码。

确认笔记本在操作全过程保持开机状态。完整的有效的暗号码是在关机或重起之前是有效的(笔记本关闭或重起之后暗号码失效),在此期间一直保持开机状态。

1.  在BIOS提示输入密码时,依次一个一个按下和释放以下键:

Ctrl, Tab, Ctrl, Enter

笔记本的反馈码应该是:

PC Serial No.=XXXXXXX

Challenge Code=X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Response Code=

2.  访问Toshiba ASP支持。给技术支持人员说明你需要反馈码来清除笔记本BIOS密码。把笔记本的机器码(PC Serial No.)和暗号码(Challenge Code)给技术支持人员,技术支持人员将口头逐字告诉你一个反馈码。

3.  在?/font>Response Code=?#21518;立即输入刚才得到的反馈码,然后回车确认。笔记本提示"Valid Password Entered. System is now starting up."

4.  一旦Windows加载完成,就重起Windows:开始->关闭计算机->重起。

5.  一旦屏幕图象空白,按下Esc键保持别释放。

6.  一旦出现"Check System, than press [F1] Key",释放Esc键。

7.  按F1键

BIOS/CMOS设置界面出现,根据以下步骤取消密码。

1.  按'P'跳到密码区域。"Registered"将高亮。

2.  按空格键将"Registered"变为"Password= "。

3.  按空格键然后回车,BIOS将显示"New Password = "。

4.  再按回车键,BIOS将显示"Verify Password= "。

5.  再按回车键,BIOS将显示"Password= Not Registered"。

6.  选择完成,BIOS设置完成,保存BIOS设置。

笔记本将重起,顺利进入Windows!

网友:
不一定

其实对那些笔记本维修不懂的人还有可能有用  还是直换掉主板上的密码型片快 哈

网友:
如果有编程器的话,可以直接读出芯片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处理东芝本本密码的办法如何?先借个USB软驱吧,比到专业点花钱划算得多啊
东芝笔记本密码破解

    对于笔记本电脑,最好不要轻易的设置密码,因为笔记本电脑的开机密码并不是象PC机那样存放在CMOS电路中可以通过放电清除的,目前较新的笔记本都是将密码保存在主板的几块逻辑电路中,我们个人是无法破解的(此系列电脑,密码可加至三层,每一层都针对不同的设备加密,如果设置的密码丢失的话,呵呵......电脑可就是摆设了),要破解的话得换,可能得花不少钱(至少好几百)。
    但是对于型号较老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也许可以解除笔记本的开机密码:一是改变机器的硬件配置,比如把硬盘取下来,再重新启动有可能会自动进入Setup程序,并清除开机密码。二是可以试试在主板上找一个芯片,这个芯片俗称818芯片,一般是“MC146818有24个引脚,短接第12脚和第24脚1秒钟,或者找一个标有” MC14069的芯片,把其第14脚对地短接一下,也许可以达到清除密码的目的。
    对于东芝笔记本电脑如果你忘记了你的口令,可以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来解决(口令服务软盘在你每次设置或修改开机口令时生成,请妥善保存)。具体步骤如下:在驱动器中插入口令服务软盘。按下Enter,出现下列消息:
     Set Pass Again?(Y/N) 按Y运行TSETUP程序,设置新口令。按N重新启动电脑。
     注意:口令服务软盘必须被插入驱动器中,否则显示将返回到Password=。如果已经在驱动器中插入了软盘,该消息仍然出现,口令服务软盘可能有问题。此外在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如果BIOS引导优先级设置为硬盘或光驱,按复位按钮,保持F键按下以确保从软盘驱动器引导。如果电脑处在恢复方式,打开电源时口令服务软盘将不起作用。这时,也请先按复位按钮。
      对于型号较老的东芝笔记本电脑,其BIOS口令保护存在一个“后门”。你可以试试下面介绍的办法,也许能绕过东芝笔记本BIOS口令限制,而无需输入任何密码认证。准备好一张格式化好的空软盘,另外一台计算机,一种二进制编辑软件(比如Norton DiskEdit或者UtralEdit 32等)。具体的步骤如下:
   1. 启动另一台电脑,打开二进制编辑器,将软盘插入驱动器,修改软盘第一扇区的前5个字节,使其变成: 4B 45 59 00 00,注意引导扇区是第0扇区,不要改错了。然后保存修改,你现在就有了一张钥匙盘了。将这张软盘插入笔记本电脑的软驱中,按reset键重启动,当提示你输入口令时,直接按回车,系统提示你是否要再次设置口令。按Y,回车。然后你就看到了BIOS的设置界面,可以重新设定一个新口令了。
2.笔记本电脑是TOSHIBA,可以方便的借助电脑本身的打印口来清除密码。
联接为:1脚接5脚和10脚,2脚接11脚,3接17,其它类推。
                  1- 5-10
                  2 -11
                  3 -17
                  4 -12
                  6 -16
                  7- 13
                  8- 14
                  9 -15
  此表为电脑主板上接口。外接的接口与此相反,请注意。
  红点为笔记本电脑上并口1脚
  如果上面的介绍的方法都不起作用,就只有送笔记本电脑专业维修点用特殊方法处理,倘若过了保修期,在价格上你只有任人宰割了。因此一般没有特殊原因,笔记本电脑还是不要随意设置开机口令。为保证数据安全,建议大家装WIN2000/NT或WINXP操作系统,并使用NTFS格式分区,这样其实比单纯设置开机口令,更能保证系统安装。现在有些笔记本电脑还提供了指纹开机识别系统等安装措施,取代传统的BIOS密码保护。

网友:
东芝A10(dynabook A8/420CME)开机提示输入密码,输错2次自动关机,今天我就修好了这个问题,参照楼上网友的解密方法,此机有并口,随即做了个并口解密狗:找一个并口把其中的几根针短接起来就行:1-5-10 \ 2-11\3-17\4-12\6-16\7-13\8-14\9-15\,关机状态下插上去,再开机,就能进入BIOS重新设置密码或取消密码了,试验成功,今后网友碰到这个型号的笔记本要解密的话,做个并口解密狗就好了.

网友(2008-05-23):
东芝的机器解锁是有点烦,要是有工具有软件就好了,

网友:
东芝的机器就是烦

网友(2008-08-20):
东芝的机器烦!╭∩╮︶︿︶╭∩╮

网友:
大家好,各位大侠知道东芝5200 PS522Q的笔记本开机密码忘了怎么解吗,先说声谢谢了,知道的请留言,现在人很着急啊,汗~~~~

网友(2014-08-17):
我也有个东芝硬盘想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