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求助

楼主(2008-02-28):
我有一个核动力500ULTRA 500瓦电源(过保修期了),现在不能启动,经查是一个电阻烧毁,无法知道其数字和功率,PCB板上印迹也看不清楚
,只知道:是振荡变压器一绕组经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后,接一个电阻(被烧毁)和另一个10K电阻,两电阻的中间接点再到Q10
PNP三极管(A733),Q10的E、B极跨有47K电阻。
我问了七彩虹400、800电话,他们推到北京、成都维修点(我是四川的)。而维修点又说没电路图,去找总部。
有人知道该烧毁电阻值吗?谢谢!!!!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电源,可以参考其他牌子的电源电路分析一下的,其实有很多电源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