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P4M266A主板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8-02-28):
今天修一块金星P4M266A的主板,最先是CPU没有核心电压,内存也没有供电修好供电后,板子可以工作了,就是怎么也装不进系统,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主要是现象是  在DOS下 不管多少时间也不会死机    用工具格式化硬盘   检测硬盘都没有问题,就是在装系统的时候  用GHOST的装到第2次从起  显示XP进度条的时候闪几次就不动了,开始装系统的时候测试卡上面的BIOS灯一闪一闪的,进度条不走的时候测试卡上面的BIOS灯很亮,再次申明内存  和硬盘都是好的我换了好几个用着的,主要想问装不进系统和BIOS相关不 ,有没必要刷BIOSS  还有  金星的主板我找不到BIOSS程序   问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一试刷BIOS!
我以前也搞过一块不知名的主板,找了一块类似的主板(芯片等主要部分都一样)BIOS,也可以用的,但我装的是WIN98系统.

网友:
我有一张技嘉的主板也是差不多的故障,就是安装系统后不能正常工作,刷BIOS也不行。CPU座子也没有问题。

网友:
试下专业版的XP看效果如何啊~~~~~~~

网友:
有条件的就搞南桥吧,加焊,重植应该可以解决,前两天刚搞了片GA-8IR2003故障跟你的一样,就是加焊南桥搞定的.

网友:
等解决

刚刚有朋友告诉我把USB和声卡全部关了 ,我关了装系统装上了   就是不能进COMS把声卡和USB打开  打开就死机  或进不了系统

网友:
可以换个别的版本的看下

网友:
樓主 有xp pe版的光碟嗎
沒有的話就找一片來
不重安裝windows xp
用pe版開機直接光碟啟動
進windows看能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