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

楼主(2008-02-28):
想请教各位,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主板后置USB口故障,维修以后供电正常了,插上U盘能认到,但是经常断开;或插上U盘后弹出窗口说无法安装设备。于是我升级USB驱动,结果由于USB驱动版本不正确,导致开机时无法进入系统,但如果在BIOS中屏蔽USB设备就可以进入系统。此时我如果刷BIOS能够进入系统么?刷BIOS能够解决无法安装设备的问题么?

网友:
不一定刷新BIOS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不妨试试,我个人认为升级到最新的BIOS应该比旧的要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觉得这是BIOS问题,将其升级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