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加电,一般是原因?

楼主(2008-02-28):
请教各位大大,主板无法加电,cpu风扇不转, 主板电源接口稍微拔出来又能加电,但是点不亮,以前故障是有时开机刚点亮,就关机了,多开几次就没问题,这一般是什么故障?一般维修要多少钱,主板比较老了 cpu754的,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电源有问题了.还有就是你主板CPU供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关系不大~CPU电路可能也比较小!主要检查触发电路!给个帖你去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79-1-1.html

网友:
没电路图,线路都看不清,不知从何查,按说有时偶尔能触发工作几分钟,应该是供电部分或触发电路虚焊引起的吧。

网友:
这样有很多原因,我讲几条:
1. CPU 供电回路有问题,量CP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检查看是否是MOSFET 烧了;
2. 南桥是否烧掉,用手摸南桥是否发烫,量南桥电压是否正常;
3. 看是什么板子,有些还和I/O有关;
4. 如果供电正常,时钟信号有序,就是BIOS可能烧坏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