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故障

楼主(2008-02-28):
飞利浦107s5

不插VGA线是 有无信号输入的提示  而一插上能听见“啪”的 但没有显示,一般是哪里有问题?

我不怎么会修CRT,VGA线没有问题,也插了好几次了.

网友:
插上信号线后指示灯是什么染色的?如果是黄色的,表示显卡没有信号输入到显示器,查行场同步信号
到CPU

网友:
是 黄色的,怎么 查行场同步信号到CPU?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VGA线的问题.

新的问题来了:换了高压包,调 聚焦和加速,调成最佳后,断电5分钟左右,开机又要调.反复这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CRT坏了,你看下是不是亮度在变化,管座受潮没有

网友:
这位大哥能帮我看下高压包的型号 吗
在我发的帖子里会下  将不胜感激@!

网友:
热风加热尾部后,长时间通电加热,如还有上述现象,则为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管座试一试.有时候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管座试一试.有时候就是它的问题...

换一个管座试一试.有时候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天气潮湿的话,最好先用电吹风吹过再开,否则可能损坏

网友:
打开看一下.是不是高压在打火.